电脑经常蓝屏。自动重启

楼主(2010-01-24):
我不是修电脑的。。。我是玩电脑的。。。昨天找人修过后。就经常蓝屏了。。。而且还会自动的重启。怎么回事啊。。。而且主板还不认8500GT。只认7300GT。。。呜呜

网友:
你那显卡驱动是不是不对呀,,

网友:
内存条出问题了吧!?

网友:
U散热不好,U风扇换个试下```

网友:
蓝屏内存不稳定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散热和内存的问题

网友:
8500GT被人换了7300GT??

网友:
蓝频查下内存和显卡 顺便问下你修主板是修的什么呢 如果是换电容的话 注意别换到假的 质量差的电容了 重启注意下CPU散热

网友:
蓝屏一般都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不稳定

网友:
检查内存 看主板电容爆没爆,还有电源换着试哈

网友:
散热.内存.电容都有可能的!

网友:
蓝屏。。!你要查,内存。显卡。主板。

网友:
看有没有电容爆了,如果没有就换内存试下

网友:
蓝屏就是内存  或者系统问题    自动重启排除下散热问题

网友:
电源和内存的问题,都换了试下。。

网友:
重启并且蓝屏内存损坏几率大些
1,更换内存
2,电源供电不足也会引起重启
3,硬盘有坏道也会蓝屏,驱动不对也会蓝屏
这些方面逐一排查,故障依旧那就得修板子了

网友:
昨天找人修过后。就经常蓝屏了。。。你把机器放到那里了还是就在那看着他修的。如果没有看他修的话。我建议你赶紧看看你现在机箱里的东西是不是被调包了。我是做电脑行业的。所以你最好先听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