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制作USB-CDROM启动有什么软件可以用?

楼主(2010-01-24):
本人新买一个4G金士顿U盘,想制作一个USB-CDROM启动,不知有什么软件?那个软件好用点?拜托各位!

网友:
你说的有点不明白,你想干什么用呢?想做系统还是干什么呢?

网友:
做系统启动的话就老毛桃WINPE,操作简单如何使用上网收索一大堆。

网友:
找产量工具,查看info信息就能产量,否者工具不合适时无法产量的

网友:
不同芯片的量产工具不同,行用软件检测你的芯片,再下载相应的量产工具,祝你成功

网友:
做系统用的,有时遇到那种小型超薄的笔记本不带光驱的,把U盘做制作一个USB-CDROM启动,好装系统。各位,有什么软件把可以U盘制作一个USB-CDROM启动?是做USB-CDROM启动,不是做USB-HDD启动喔。各位,有什么软件?请传个软件名上来!拜托!

网友:
先量产,然后做个pe

网友:
LZ可下一个UltraISO

网友:
很明显,LZ想做个USB-CD-ROM,那要看你的U盘是什么芯片,先找个ChipGenius看下,然后找想对应的量产工具,再弄个好点的系统ISO文件,然后就开始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
你先从网上下载一个U盘主控检测软件
查出来你的U盘的主控型号
然后从网上搜对应你的主控的量产工具就可以了
仔细研究后再量产
量产完了里面的数据就全没有了
三思而后行!
祝成功

网友(2010-03-05):
用USBoot,或者老毛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