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hinkPad SL300 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0-01-24):
客户一台ThinkPad SL300 的机器使用正常,问题是:机器放置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开机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亮 屏幕不显示,必须拔掉电池,再重新装上就可以开机了,开机以后使用也正常,电池也可以使用。再关机开机都没问题,主要放一晚上就不能开机,必须把电池重新装一次,这会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充放电电路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能正常开机的话应该不是充放电路或保护隔离的事了。如果不取下电池一直都开不开吗?单独用电源会怎么样?

网友:
充放点路   什么地方不良哟

网友:
感觉硬件没问题,看看固件是不是又升级版的

网友:
你检查一下隔离保护电路吧

网友:
充电芯片虚,或坏

网友: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那个芯片性能不良了,你找出了了说声啊

网友:
没遇到过,顶起 高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