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8-VMX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1-24):
RT9246+RT9603,现在开机诊断卡很快的闪,复位灯常亮,查没CPU供电,以前修过一次是Q1软击穿,换过的,现在查RT9246的11脚EN没有电压,上个图看看是哪里来的,那个三极管是L43是什么管,12V上拉电压有,把上下管和RT9246A都拆了,查EN也没有电压,那个三极管的VCOER_D_EN是南桥出来的,没电压,是不是这里有问题?先修自动上电就有了EN信号,插上电源绿线有0。8-1。5跳变,接到IO的8712的76脚,和一个上拉排阻,把76脚挑起来还是一样电压跳变,换了822排阻搞定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431,如果431这里难道是2。5V??/可是这里正常的时候是1。2V啊

网友:
L43 沒記錯旳話, 是常見的雙二極管.

网友:
现在自动加电就一直闪,短接一下开关后就不闪了,这个VCORE_D_EN直接从桥出来的,这是单桥的板,是不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自动上电查 绿线相关电路
点开关后不停的闪。参照课件中的无桥供电的图片。
L43是 二极管。一般用于CMOS电路。

网友:
单桥的先修自动上电,很多时候的自动应该是破坏了时序导致桥的EN发不出

网友:
会不会是 是那个IC 有问题把EN  拉低了 把那个脚断开试试 看有没有EN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