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610C 跑乱码,不亮机

楼主(2010-01-24):
客户拿来台N610C ,故障现象如下:1,待机电流0.03,按开机键,电流跳到1.15(在0.99-1.15A间跳变)机器不亮,诊断卡跑乱码一直不停的变化(有两根内存插槽,插期中一根,诊断卡乱跑不停。插另一根槽,诊断卡跳变几次后在D1停住不动。2,不插CPU,可调电源电流在0.55A,停住。不 插内存诊断卡跳变几次后跑E1。自己已加焊过内存槽,SMSC.无过,故障现象不变。。。。。。。。。求助中。。。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换电压芯片试下,或先加焊

网友:
换电压芯片?能说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是CPU集成的主板上的吧?会不会是CPU虚了?

网友:
不是板载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