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辅助电源部分修理步骤

楼主(2010-01-24):
手上有一电源,绿线电压只有0.8-1V, 紫色线无电压, 不启动

无电容鼓包 或者明显烧坏现象

请教检修步骤 ! 该电源用的芯片是 TL494C  如何判断它好坏

刚测了各线的对地, 绿线无穷大,紫色048,橙色011......... 其他线正常

可是有时又能正常启动 绿线紫线都有电压出 有时有没有   怎么回事?

网友:
辅助电源次级那边有个大的二极管附近量量有没有短路

网友:
只查辅助电源的那些元件,,,元件不多,,不会太难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电源维修还是有点白痴的  不太懂  如果有图片的话就方便多了

网友:
辅助电路部分负责给TL494供电,但是不通过TL494只要电源插上辅助电路就工作,所以494芯片应该正常。看下两个大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辅助电源 初级端的小电解电容 还有次级的滤波电容查一下

网友:
重点检查绿色紫色两路的电解电容 很可能是电解电容漏电导致的 我前两天修了一个和你故障差不多的电源 就是电解电容漏电导致的 建议你拆下后用指针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是哪个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