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66外接显示器有显示,屏无3.3V供电

楼主(2010-01-24):
一台海尔W66本本,外接显示器有显示,查屏无3.3V供电,从旁边的一个三级管接了一个3.3V的电压过来给屏,可以显示了,但开十几分钟就自动断电了,请问要从何处(最好能具体到在哪一个元件上接)接一个3.3V的电压给屏才是正确的啊?

网友:
跑下线路,看下3.3V相连的供电

网友:
屏供电是个受控的电压  比如在休眠等状态下它会关闭  这个不能乱飞  还是查下Q2  Q3和它的控制信号  这样才能稳定使用

网友:
能正常显示10几分钟应该就不是飞线的事,可能是板上其它地方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