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威龙VP-490编程器问题咨询!

楼主(2010-01-24):
新买了一台威龙VP-490编程器!
很慢很慢啊!清空一个512K的ROM竟然要60多秒,烧录竟然要80多秒!正常吗?

网友:
多少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1450元

网友:
清空512K的芯片,,如果是60多秒——这是1分钟呀   好像慢了些。。。。。,

网友:
正常的,威龙490需要这些钱还不如果买一个580U

网友:
我看它的网站说VP-480停产了,这个VP490和原来的VP480有知道有多大改进

网友:
是不是山寨版的啊 ?有点怀疑

网友:
之前用LabTool-48 刷这些芯片最多就那10秒!太太太失望了!

网友:
可能有问题,我的VP480非常好用,很快.用了快2年了

网友:
威龙 VP-490 是 USB2.0,传输速度可达 480Mb/s.
应该是会比旧款的编程器快。

你用什么电脑?USB 接口传输速度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AMD X2 550
技嘉GA-MA785GT-US3H
蓝宝石 HD4850 512M
DDR3 4G
1T硬盘

网友:
我只看到 GA-MA785GT-UD3H。

以我的想法,別用太新的主板;主板用的南北桥和 CPU 都要是 Intel 的.
主因是,技术较成熟,稳定。
只供参考;怕这方法过时了。

另外,查看下 BIOS 內 USB 的设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时怎能和往日比呢!现在的AMD的兼容性不见得比不上Intel!
USB速度绝对不是问题!因为移动硬盘的速度也到达30M!
还有这个应该和USB接口速度没有多大关系!传输512K数据和控制数据我想不到0.1秒的时间!

网友:
12# 林万兴 今时怎能和往日比呢!现在的AMD的兼容性不见得比不上Intel!
USB速度绝对不是问题!因为移动硬盘的速度也到达30M!
还有这个应该和USB接口速度没有多大关系!传输512K数据和控制数据我想不到0.1秒 ...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这样,沒错。
在另一台电脑上试试;希望能早些找到问題。
到时让我学习学习。

软件版本:4.3.0(修改时间: 2010年1月19日)
http://www.weilei.com/Disk1.exe

网友:
先要谢谢林万兴朋友的热心帮忙!
已经在多台电脑上试过了!软件也是4.3.0!固件也升级到最新了!还是一样!一会打服务电话了解一下!

网友:
我用280U都比你快

网友:
不是正品,我们这边用威龙的也多你耍的是plcc32的吧。台机bios。速度很快的。20之内

网友:
就算是山寨的擦也是很快的,就是写得慢,不知道你是不是搞SST的,听说威龙对SST的支持不爽,我就搞不明白,好好的580U不买,买那玩意,没有什么伟大的意义,1000多块都舍得掏,别在乎那几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