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系统运行大程序或跑3DMARK黑屏死机

楼主(2010-01-24):
TCL T51,X1300显卡,原来是外接显示内屏不显,加焊显卡显示。以为OK,进系统一运行大程序看电影全屏很快黑屏死机,跑3DMARK马上黑屏死机。 取下重植,换了全新的X1300显卡 故障依旧。正常运行是电流 1。5以上,黑屏死机时,1。4  1。3 ,   VGA CORE 电压无,测得IT8510E到该电源芯片开启电压有3。3V,换该电源芯片,上下管,大滤波电容故障依旧。刷BIOS也相同。显存是两个三星 256M显存,加焊了没用。自己觉得还是显卡部分的问题,没有看见掉件。没有思路了,麻烦高手指点。

TCL T51 UNIWILL S50IAx REV_01_0710.pdf

网友:
加强散热 改风扇常转试试看

网友:
我觉的还是显卡,再换个新的,现在好的现在都是翻新的,有可能你买的是翻新的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这个机器显卡出问题太多了,修了还保不住,一周就回来。

网友:
tcl这么垃圾啊。。。。。。。。。。。。

网友:
如果真的修了一周就回来的话要么是没做成功,要么根本不是显卡的问题。除非是个人设备问题,不然V3000也没这么快返修的,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晕   原机的显卡取下重做,又买了一个新的,又买了一个测试好的,三个都是这个问题,马上开机跑3DMARK运行就黑屏死机     风扇一直常转的不是温度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显存问题,没有一点花屏现像。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现在的显卡说的是全新 好多是翻新的  不敢保证   有一次换南桥   都是全新的  一下子换了4个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