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没有供电怎么检测

楼主(2010-01-24):
CPU没有供电怎么修啊,,有图纸但不知道要满足它哪些工作条件
请说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电源芯片

网友:
cpu没有供电,先看看其他电压是否都有,一般的上电时序CPU供电都是前面电压都满足后才会出来的,如果有一组电压没出来现修这组电压,如果电压都有了,再差信号部分吧,信号只能是看图纸了

网友:
先看供电芯片的条件到没到位

网友:
CPU供电的产生一般是建立在其它各路供电正常产生的基础上。如果没有CPU供电,一般应第一时间看其它各路供电是不是都正常产生了

网友:
芯片要满足供电,门驱动电压,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