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1-24):
如题,本人有一台19寸的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坏了,去买一块同样是12V的通用高压板直接换上可以吗,还是买来之后要再自已改装才可能使用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要买好一点的高压板不好的还是点不来。我上次买的就点不亮。如果是独立的直接换上一个高压板,如果不是独立的那就要改装了。建议如果你不是搞维修的,就不要乱焊免的烧掉电源部分呢。

网友:
接一个供电,一个接地,一个接控制,最后一个接调节

网友:
这个挺简单的,只要把供电,控制,接地,接好就行了,我换过n次

网友:
是是搞维修的,呵呵,只不过刚学不久,而且跟个师傅他技术也一样烂,没办法啊,现在回来自已研究,对了,我说的这台显示器,高压板是独立的,那是不是直接换上就可以呢,不用再进行另外改装吧

网友:
先要确定你的电源板的高压供电是12V-14V的,然后接上供电 地 背光开启三根线就行了,亮度调节可以接的试一下,正常就接,不正常就不要接了

网友:
说的 是换高压板就接三个线就是了 一个地,一个供电,一个信号输入是吗? 高手说下意见

网友:
换高压板,一定注意三条线:一条是VCC也就是供电,一般是12V~16V;另一条是GND,也就是接地;第三条是触发线,也就是控制信号线;搞清了这三条线,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