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420不亮

楼主(2010-01-24):
一台ACER 2420 不亮,加电电流到0.53就不动了,内存是好的,电压也正常,请问是哪的问题
ACER

网友:
主板问题,希望是主板灰尘太大了,拆开清理一下就会好了。你的帖子太简略了,让人觉得你是在灌水

网友:
压压桥,看能不能过,我怀疑南桥没工作

网友:
换1.5和1.8V的电容试下。

网友:
内存那有波没,你这写的也太简单了,你可以先查查是电压否正常,你不能也说个电流,这个没见到机子谁也不能断定说是哪错,你应该多查查在发个贴说明下哪的问题,并说明你做了些什么.

网友:
0.53A 看这个样子 CPU都没工昨 看看时钟 复位正常不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补下试试

网友:
我刚修一台洪基2420的是电流到0.96停。做显卡好的。不知道对你有帮助

网友:
0.53 关注CPU内存 问题

网友:
刷BIOS 试试吧。也许会好的。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看看,从电流上看,CPU 应该没工作

网友:
查下核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