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在主板上BIOS刷坏了,不拆下来怎样刷?

楼主(2010-01-24):
刷BIOS时刷到一半死机,断电后重启完了,呜呼?搞不懂主板厂家怎样刷的?

网友:
如果能点亮,提示“什么什么A启动之类的,可以用软驱刷”,如果无显示,恭喜你,一定要拆下来刷

网友:
还没见过这么高级的编程器,不焊下来看是搞不好了,维修可不要偷懒的呀

网友:
不亮的话怎么能不折下来呢。难道看能看好?

网友:
研究一下片选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