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柏V3000单独用电池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01-24):
康柏V3000单独用电池开机不显示,电源能开机,不知那里的问题。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电池是好的话,就检查一下充放电电路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电池是好的。也能充电充放电ic换了。BIOS刷过?

网友:
ls请问是什么原理北桥会影响到电池?

网友:
北桥问题吗?明天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V3000除了北桥也不知道坏哪里了。。。

网友:
我也不明白?????????????????????、

网友:
我也不明白?????????????????????、
引用 网友A:

顶起来一起寻求问题的真理

网友:
请教新潮的小俊,你判断北桥问题的思路,

网友:
请新潮的小俊说说经验,是怎么断判北桥的呢?

网友:
这个原理是说不清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个点脱焊了,经验告诉我就是北桥脱焊导致这种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