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和IO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0-01-24):
先说IO吧  都是我代换成功的案例

8712可以代8702
8718可以代8712

83627HF-AW 可以代换 83627F-AW      83627G-AW
83627-A系列可以和83627(不-A)系列的代换 例如 83627THF-A和83627THF代换

电源IC

RT9202可以和6520互换

APM7120可以和RT9214代换

网友:
记住了,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比较用心的人。

网友:
不错啊,有了这个就可以节约维修成本了

网友:
互换与代换什么驱别?
互换是否叫直接代换?
代换就不能直接代换?
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