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没高压

楼主(2010-01-24):
一17长城显示器   客户拿来是不通电   测得二次电源开关管IRF643B 坏     换了后   通电马上绿等后就保护了    在查   换了STV9118行场扫描块后    显示器通电    绿灯一直可以亮了   但没高压   测试输入尾巴的数据电压一切正常  就G1电压为0     理线路怎么理到高压包上去了   不会是高压包坏了吧   请高手指点下接下来的思路    在此谢谢

网友:
没有高压,一定是没有G1电压的,还是要测B+电压有没有正常。关键还是在这里

网友:
行管的集电极,就是二次电源应该在75V左右。看是否正常,G极的电压在-0.1v到-0.3v 左右。也可以用示波器打波形,看有没有波形,这是重要条件。然后就是高压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