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液晶屏雾状的散光塑料片坏有什么办法啊?

楼主(2010-01-24):
我换笔记本液晶屏灯管的时候,由如灯管槽不好插,只好把屏全部打开了,有一点灰尘进入了雾状的散光塑料片,我擦了一下,结果装好后发现显示屏有痕迹,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那个雾状的散光塑料片买换掉。

网友:
你没有擦干净,可以拆开重来一遍,或从液晶显示器里拆出来换一下

网友:
方法有2种
第一种就是拆开用干净的棉花搽下,轻微的痕迹还是会有的
第2种就是换一样的散光塑料片

网友:
哪里哟散光塑料片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