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登利风枪温度设置问题

楼主(2010-01-24):
请问有没有用两支2310上下加热做BGA的朋友吗。想问题两支风枪上下加热分别的温度设置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风枪有10挡风速可选。50~650度可调(10度步进)。应用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定。

网友:
有用过的朋友就说下拉。听听人家的经验先拉。我是下部250部上部190的吹。芯片一动不动

网友:
没人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