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东芝1000-S158的充电芯片型号是?

楼主(2010-01-24):
请教各位大大东芝1000-S158的充电芯片型号是多少?这个本本被摔了一下后用电源适配器启动时没反应,插上电池后由于通电1秒就没反应了,电池是肯定没电了的,现在插上适配器也不能充电

网友:
请教各位大大东芝1000-S158的充电芯片型号是多少?这个本本被摔了一下后用电源适配器启动时没反应,插上电池后由于通电1秒就没反应了,电池是肯定没电了的,现在插上适配器也不能充电
引用 网友A:

是  MB3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