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轻度刮伤,怎么救?

楼主(2010-01-24):
液晶屏轻度刮伤,屏未破,可以正常显示,只是刮伤的地方很显眼,和旁边的不一样。
高手支招。

网友:
TB有偏光膜卖的,而且卖家也会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应该没得救吧
屏的表面是一层玻璃哦 破了表面的玻璃可以修复么??

网友:
可以换膜,,,但一般很少换

网友:
玻璃没坏,就可以换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