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9100待机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0-01-24):
插入电源,电源等亮了一下绿色就转为橙色闪烁,测量无待机3.3V和5V,不过偶尔多插几次有时又有待机3.3V和5V,不过按开机键后,又出现电源指示灯转为橙色闪烁了,一测还是无待机电压。手头无图纸,哪位大大指点下该查那个地方呀?

网友:
据说是接口虚焊了,你加焊试试

网友:
ec有问题,先加焊一下

网友:
找一下却什么电压

网友:
电源灯能亮,就说明电源插头没问题。有时能测到3.3和5伏,应该是待机电路不稳定。可以先检查一下门管有无导通,如果没有导通,就要查一下门管的G脚有无电压,如果没有电压,就要检查该脚的控制芯片及该芯片到G脚间的电路了。再就是要检查一下3.3和5伏电源控制芯片,及控制该芯片工作的开机芯片和南桥,或开机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和南桥(没有该的图纸,不知道该机的开机原理).希望能有所帮助。

网友:
从EC和待机电压的关系开始修起 你这个机器没有图纸的  我帮你找过  可以看EC的型号 找别的图纸只要这个型号的就可以参考

网友:
EC和电源IC我都加焊试过了,没帮助!当待机3.3V和5V没有时,电源指示灯就闪橙色。如果3.3V和5V都正常出来时,按开机,马上就会闪橙色等,3.3V和5V保护没有了,按理来说是保护隔离起作用了。后级我都测量了电感,没发现有短路的。至于说接口虚焊,我加焊试试吧!因为主板是分了几块小板的,上CPU和显卡(北桥)那块是好的,主要问题还是在南桥和EC这块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