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R60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0-01-24):
小弟今天接到一台R60进系统死机,用排除法发现只要插上电池进系统不过五分钟就死机了不接电池就OK,系统重做无效,
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多谢各位的关注---换全新电池OK了

网友:
单用电池情况如何?检查一下电池充电电路、AC、电池切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