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主板离奇问题

楼主(2010-01-24):
求助  今天有块好主板我不小心掉到地上摔拉,上电源有烧焦味道,测主板各供电都正常 以为是电源问题 换了一个电源又有烧焦味道,郁闷这两个电源都是好的,我赶快测电源 橙3.3V对地 气死拉拉 .连烧我两个电源还找不出问题 现在求助  NF4主板  , 有谁遇见这样问题 请教

网友:
你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源,换个好电源试试.

网友:
LZ  再试也是丢钱

网友:
两个电源都烧了,还要换好电源试???
现在首先是要把短路找出来,排出的短路故障后 再加电吧

网友:
什么型号才算好电源

网友:
哪楼主现在用的是什么电源。。。。

网友:
主板3.3V短路,烧毁电源是正常现象,因为atx电源没有对3.3V输出电压和电流实行监控(只对+12V、+5V监控。部分电源有对3.3V监控的,很少)主板短路(很可能是3.3V短路了,作为主要查找对象)烧毁电源就不离奇了。同义4楼的建议,先查处短路的地方,处理好后再加电源,否则有多少电源也会被烧毁的。塞翁失马,祸兮福兮。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桥短路了

网友:
不是桥问题 ,电源输出的3.3与地相通啦 ,现在已经有3个这样地电源啦 ,求助电源内部什么地方坏啦。辅助电源有输出,494 的4脚接的主电源还是不工作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