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M2主板短路维修过程

楼主(2010-01-24):
今天接客户一华擎AM2的主板,未过保,要求修,现象是开机后风扇转一下就灭。测量CPU供电4脚口阻值为0,明显的供电短路。测量后发现一场效应管(72T02)已经穿了。用98N03替换后 开机 风扇仍是转了一下后就停了。测量了一下后 发现刚换上的98N03又穿了,顺便又测量了一下下管,下管没问题。应该不是因为电流过大造成的击穿。也不会是代换的问题。从旧板上找了一个72T02换了上去,开机测试。靠了,现象仍是一样的,测量后发现刚更换的72T02又挂了。这次重新更换了72T02后,把电源芯片L6714D一起更换,开机上U测试一切正常。拷机1小时完全OK。该板是因为电源芯片输出的脉冲频率不对,所以才会屡烧场管的。

网友:
最好是把下管也一起换掉,是比较保险的,或者换完上管,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L6714D是驱动IC还是控制IC

网友(2010-02-28):
不是因为电源芯片输出的脉冲频率不对,击穿了那个脚输出的只有直流电平,电源管换一个烧一个。

网友:
换上管后在烧我就直接考录电源IC了

网友:
我一般这种问题直接连电源IC一起换掉

网友:
更换后对比电源IC输出到G级的对地压降,如果差不多就没事,要是有故障很容易发现

网友:
电源IC 损坏导致 反馈不正常, 加大电压和电流  所以上一个烧一个

网友:
“现象是开机后风扇转一下就灭”这种情况多数情况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cpu供电部分的故障率是比较高的。

网友:
除了IC坏 就没有考虑支路的电容坏 你就直接考虑IC坏 你的思路很好

网友:
新板以后都这样了

网友:
这个故障在775的板子也见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