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白光HFH02高频涡流焊台实际使用性能算得上无铅级焊台吗?

楼主(2010-01-24):
这里有用过深圳白光HFH02高频涡流焊台的朋友嘛,这款焊台实际使用性能算得上无铅级焊台吗?这款焊台的烙铁头是不是很普通936焊台的烙铁头通用的?

网友:
山褰货,外型仿白光的FX838,手柄却用907的样式,算了不评论了。

网友:
那安泰信的高频涡流无铅也是山寨货,但听说使用性能却很不错。只关心HFH02这款焊台的实际使用性能,至于仿不仿就不管了,主要是性价比还行,想入快X501无铅焊台又怕在广东买到假货,基地又太远运费贵,树杈老哥给透露一下这款焊台的性能嘛。

网友:
有人用236  90W 无铅焊台的吗?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不知道有没被奸商黑了。我买的是430 用起来还可以,温度稳定性也可以,

网友:
有人用236  90W 无铅焊台的吗?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不知道有没被奸商黑了。我买的是430 用起来还可以,温度稳定性也可以,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位兄弟说的是哪个牌子哪个型号?

网友:
对于国产货在没办法测试的情况下仔细看一下里面的做工一般还是能估计个大概了

网友:
QK和AT不会相差很大,高频方面。当然如果用国产去比进口哪是没的比的,还是在QK和AT里选择吧。

网友:
QK和AT不会相差很大,高频方面。当然如果用国产去比进口哪是没的比的,还是在QK和AT里选择吧。
引用 网友B:

QK和AT就是价格方面高了点,四百五以下的价位还能承受,再高就承受不来了,而且QK在广东假货很多怕买到假的,至于AT方面高频的根本就没伍佰元以下的,太贵了,想在基地买又路途太远,运费不划算。不过要是要谢树杈老大的推荐,呵呵。

网友:
想用高频的就用oki吧。别的.......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