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使用免卡的PC3000刷固件

楼主(2010-01-24):
固件已经有了,PC3000也安装好了,是免卡的。现在不知道把固件放那才能刷,我用的是俄问的PC3000。
但是我已经知道那一项是刷固件的,但不知道这项指定的固件路径是那,我点刷固件的时候总是错误,可能是找不到固件的意思吧
请高少告诉我固件是放那里的

网友:
随便放哪里,比如,放在
C:\1
下面,模块文件在下一级的专用文件夹名里,比如
C:\1\MXPKRMOD
然后在这个目录1里运行3K的相应模块。

网友:
楼主能不能吧你免卡版的PC-3000给一份啊?  谢谢 邮箱  zhangchuangzmd@163.com   谢谢  跪求最好带教程!

网友:
免卡版的PC-3000那有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