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点位图能跟踪板层线路吗?

楼主(2010-01-24):
一个DELL D600 屏幕发红 经检查发现 屏接口P44脚 过孔断线 烙铁点一下 可以接通 但拔插屏线后就又断开

真糟糕 想跟踪这个线路 发现是内层的 电位图不知能不能跟踪线路 我查看了一下没有线路显示的 不知是不是哪里操作不当

网友:
不管他走什么层,只要知道起点和终点就可以了呀

网友:
不是所有点位图都能显示多层,我的DELL 6000点位图不行

网友:
起点在显卡ati9000的ak16脚 晕死 难道要重做BGA 引线出来 这几天BGA都做烦了

网友:
这根线是直连到显卡的,而且pcb走的是板层的内层,所以,你要想修好它,最好是直接到显卡BGA 上去找,那个过孔,如果没有那就只有把BGA拆下来,找到那个点后飞一根线过去后,再把显卡做上去。

网友:
这个是有点棘手  用根细铜丝插进过孔然后点点锡  这样试下如何?

网友:
不可能和内层相连的,信号和地址数据线都是在表层的,这属于PCB过孔不通,可以量一下过孔的电阻是多少,如果不高可以用电流法打一下试试,如果你有很细的针,建议也可以自己把过孔钻开,自己下一条线过去。

网友:
都是牛人啊!!!夹层线断了都能修啊!!太强大了,膜拜。那位大哥能给一个夹层线维修的视频或者图片啊?

网友:
这种时候就可以看到IBM的点图的好处了

网友:
DELL的那个点位图搞不懂怎么看.  也没有人教哈.

网友:
已经弄好 实在没辙 最终还是拆显卡 还好 AK16脚在最上边边缘 过洞也在边上 要是再里边一点就真的难处理 小心奕奕的引出一根线用绿油固化几小时后 再重做bga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