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3000温度!加铜片后。。。

楼主(2010-01-24):
请问兄弟们,在跑3dmark2003后(持续至少半小时),EVEREST检测在六十到七十度左右,这温度正常吗?待机状态五十度左右

网友:
也只能这个样了 也差不多 怎么弄也好不到哪去

网友:
怎么加的铜片,最好上传个图看一下。

网友:
DV3000
这机器你也别搞什么加什么 再怎么搞 温度 也不会 降低到多少的
就那样用吧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加铜片还是温度能降低一点的

网友:
还是换芯片来得放心,加焊怎么改都 是没有用的

网友:
加个铜片改个风扇开机后也就三十度左右。

网友:
主板和C壳之间加硅胶(显卡和CPU位置)再把风扇长转(5V)这样开机温度能在46左右,3D半小时也不会高过70.客户要是玩游戏也就能用两个月就挂了,回来再修一次等下次坏就出保了

网友:
康不一
效果不错了

网友:
我都是加片铝片也可以返修的也不多.

网友:
这种机器其实厂家卖出来应该给个不能玩3D游戏的说明,感觉这机器就是一个欺骗用户的产品,厂家不可能不知道机器的温度问题。

网友:
这机器就这样了。 不过加了会好点,起码心里作用..

网友:
在改个常转。。。会更好些。。温度一般。。。

网友:
我加了快1厘米见方的铜片结果只下降了3度

网友:
温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加了块1平方厘米的铜片 结果温度下降3度

网友:
怎么我修的都能把它降到60度以下?
LZ没有填充高性能硅脂吧?用OC3带25%银的试试吧!

网友:
觉得加个纯铜片或者银片可以降点温度,当然片子两面都要加硅脂主要是使散热片和铜片紧密结合,导热才会有效果.但是本来芯片就是有瑕疵的,坚持不了多少时间,彻底的话还是要换成改良版的,使用时间会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