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1-25):
型号:NX6325
故障:插上电源用一会儿电源接口处发烫,进系统亮度调节不了(这点怀疑是系统问题),拆开清理之后装起机器就不亮了,最后换了个CPU 既然亮了,但进不了系统,最后将所有外设全取掉,还是一样进不了系统,进安全模式可以进去,进去之后将显卡驱动停用就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最终发现在安全模式下电源口就不发烫,正常进入系统就发烫,只要将显卡驱动启用,在正常起动就过了XP滚动条就灰屏了,就跟死机了一样,加焊了显卡还是一样!请求大家帮助!

网友:
电源接口发烫  这个极其不正常 先从这里开始找原因吧

网友:
加焊南桥,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FBM的吧,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
兄弟,修好后,别忘换个电源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