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A520(有点老)摔了一下,黑屏啦!拍出来也是黑的!

楼主(2010-01-25):
如题!

这个是什么问题@! CCD ?
维修一下大概多少钱。。 谢谢!

网友:
拆完了。。装回去开不了机了。。哎。。。

网友:
说过很多次了,新手在没有把握之前,不要乱拆,相机不同于电脑,可以随便拆开擦擦金手指再装回去,而且相机很多长短不一样的罗丝,在拆之前,一定要准备好装罗丝的东西,先拆那里,后拆那里,那个罗丝长短,都要分清,否则本来是短罗丝你装长的进去,就碰到主板短路了,现在这个情况,我也没有把握一定能修好了.

本来摔过的机器就不好修,要查比较长的时间,如果新手还自行拆机了,我只有50%的把握能修了,

网友:
这让尔等新手怕怕的,要想修相机,该从哪着手啊?有没有“料机”可供练习啊

网友:
料机有啊,上淘宝去淘几个坏机器,自己学着怎么判断故障,故障点在那里,如何解决,多动手,能提高你的维修能力.

网友:
感谢版主,真准备去弄几个“料鸡”,不过没淘出几个有拆头的机器,都是卡片机,还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