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恢复一个已破坏的Word文档

楼主(2010-01-25):
如果文档打开不正常,可以使用如下几种办法来恢复其中保存的所有或者大部分信息:

  (1). 复制到新的文档。可以拷贝文档中除了最后一个段落标志之外的所有对象至一个新的文档。Word在段落标志中保存大量信息,而文档中的最后一个段落标志包含更多信息,包括关键节和样式数据。在许多情况下,Word文档中的最后一个段落标志也包含文档的破坏信息。此时,将其余对象全部拷贝至新的文档可以解决问题。

  (2). 将整个文档保存为另一种格式,例如低版本的Word文档、RTF、HTML或者WPS。可能会丢失只有Word文档格式支持的元素,但这样做常常可以解决问题。将文档分块拷贝至一个新的文档,一次拷贝一块,每次拷贝后均保存新文档。这样可以大概找到文档破坏信息存在的位置。通常情况下,问题只是存在于一个可能无关紧要的图像中,或者是特定的段落中。去掉这些有问题的地方,并拷贝破坏信息前后的所有其他元素。可以尽可能地挽救文档。

  (3)在一个新的文档中使用【插入】菜单中的【文件】命令,在新文档中插入已破坏的文档。

  (4)在草稿模式下测览文件。单击【工具】菜单下的【选项】命令,在【选项】对话框中单击【视图】标签, 然后选中【草稿字体】复选框,单击【确定】按钮。

  (5)使用[从任意文件中恢复文本]功能。Word文件被破坏后,可以使用【从任意文 件中恢复文本】功能来打开文件。在Word2000中,[从任意文件中恢复文本】功能作为默认安装的一部分安装。如果没有,则可以重新将它装上。使用这种功能可能非常有效,但它会清除格式化文件中除文本之外的对象。

  操作步骤如下:

  (l)单击【文件】菜单下的【打开】命令。

  (2)在【打开】对话框中的【文件类型】下拉框中选择[从任意文件中恢复文本]选项。

  (3)选择需要打开的被破坏文件。然后单击【打开】按钮。 如果最后一次成功保存文件时,打开了Word的快速保存功能,则文本可能不会按正确的顺序显示,但是大部分文本均可找到。

  注意:使用【从任意文件中恢复文本】功能以后,一定要将【文件类型】下拉框中的设置修改为原有设置;否则Word将使用【从任意文件中恢复文本】功能处理下一个打开的文档。

  (6)使用【检测与修复】功能,在Word2000中,可以利用【检测与修复】功能来修复被破坏的文件。单击【帮助】菜单下的【检测与修复】命令。运行这个修理程序,可以自动校验并重新安装成功运行Word所需要的文件和注册表项目。检测和修理用户计算机中的原始安装状态和当前状态之间的差别,并可以处理出现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新手哦,昨晚都都没整明白呢,哈哈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老丢牙的东西了。

网友:
这些都不管用,只是对于几个字节错误的文档,对于头,没有用

网友:
管用吗,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用了好几个数据恢复软件都没有修复好文件,最后找人修复的。

网友:
用WINHEX 修改第八字节,就可以打开。用不着怎么麻烦

网友:
用WINHEX 修改第八字节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修改第八字节代表什么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