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经验

楼主(2010-01-25):
某日,接香港王先生一个金九 6Y060L0盘,据客户说,硬盘不认盘,里面的数据很重要,要求做数据恢复。先检查电路板,没有烧坏的痕迹,用万用表测量5V12V阻值,没有短路,测量电机阻值正常,板没问题。于是上电,通电听硬盘转动,有寻道音。接上效率源MT,首先把硬盘跳为主盘模式,打开程序里边的电源,看状态能不能就绪,一会儿状态就绪,点击从硬盘获取,显示的型号是:MAXTOR N40P,即通病,显然,是固件问题引起的,那就先对固件进行操作吧,先把电源关掉,然后给硬盘跳成安全模式,再找到一个对应的比较匹配的引导文件。加载ROM,再加载全部模块,都非常顺利,硬盘复位,硬盘正常的起转然后就绪,再点磁头定位,状态也正常就绪,没有报错信息,再点从硬盘获取,再点从文件获取资源文件,然后指定一个对应的资源文件。检测固件,发现27模块(G表),24模块(P)表,55模块,120模块等,都坏了,这些模块都跟数据关系密切,因为,要保留数据,所以,不能直接对P表进行操作,不能清除P表,也不能写P表,那该怎么办呢?正在苦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我想到了效率源的P表导入功能,何不试试它的效果呢,因为效率源的P表导入功能,可以从51号模块生成P表坏道信息,所以,不管你P表如何坏,都可以重新生成P表坏道信息,免除了数据遭到破坏。于是,先把能备份的固件全部备份出来,有备无患嘛,再选缺陷表里面的查看P表,因为,查看P表的时候,会自动从51号模块里面生产P表的坏道信息,所以,在备份固件的目录下面会自动生成一个PLIST.INI文件,备份完固件以后,回写24、27、55、120等模块,模块顺利写好,再检查没发现错误,等把固件全修好以后,再选缺陷表菜单里面的导入P表菜单,选中备份固件目录里面的PLIST.INI文件,再导入,固件修复,以及P表导入都已经完成。再用MHDD检测,发现有很多坏道。接上效率源的强力复制程序,做了个硬盘对考,数据完好恢复。

总结:效率源MT的P表导入和导出,真是数据恢复的利器,以后就再也不怕P表出问题了。

网友:
真的吗?LZ能否把你的维修经验带我分享分享。尽量详细点

网友:
我想搞个效率源WD,不知效果怎样,有使用过的说一下

网友:
看不太明白,能在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