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须用热风吹才能开机

楼主(2010-01-25):
一台长城电源,不能开机,按电源键无反应,可无负载启动。拆开后,用电吹风热风档对着电源主板吹几分钟,接上主板后可正常启动,使用正常,连续几个小时都没问题,但只要关机,就不能启动,须热风再吹才行。

门外汉请教,各位高手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为电容漏电引起,200V滤波电容和输出级滤波电容,当然你的电源不要说太多灰尘的那种,有的话先搞干净,

网友:
每次也这样???那就是有启动元件冷态不好了。你量下工作电压和没有工作的电压对比看看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我这也碰到好多长城电源坏的 感觉质量真的不怎么样啊

网友:
可不能因为一次的故障而把一个国家级的品牌判为死刑啊,再好的品牌东西也有坏的。电子产品就是这样的。

网友:
检查一下启动电容吧,换一只试试。

网友:
主电容换了250V     330UF或470UF

网友:
电源电容有的可能失效了,,,

网友:
换一下面V待机电容,你不是没有一个万用表吧.

网友:
慢慢画着玩儿吧  这种软故障比较麻烦

网友:
每次都是这样,关机后不能启动,用电吹风加热一会一定能行。
当然,原来是灰尘比较多的,清理后用了一个多月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维修经验不到半个月,跟个师傅交了几千块,一个月硬件维修做一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