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内存怪问题

楼主(2010-01-25):
今天修一条DDR2/1G/800的双面条,颗粒型号:NT5TU64M8BE-3C,检测发现1,2,3个颗粒坏掉,用NT5TU64M8AE-3C代换,上电正常开机,用RST等工具测试无任何问题,进系统玩多久都没事,揪心的是只要一重起诊断卡就停在AF位置,你把电源关掉再开机又可以正常使用。就是不能热启动。各位XD这是什么问题啊?帮帮我。

网友:
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啊?或者是内存焊接部牢固?

网友:
加焊一下,应该就没题了吧

网友:
加焊一下,应该就没题了吧,加焊先试一下。你不要老是中间加一些字母,打字那么难吗?都不明白AF是什么

网友:
-3C不能上800频率吧,只能使用在667频率

网友:
AF?金手指擦净了没?

网友:
金手指干净得很,虚焊问题也排除了,估计是颗粒兼容性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