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京东方T400本本的液晶屏型号

楼主(2010-01-25):
此机被修过,现在屏右边2/3都是白屏带竖条,屏也被换过,但绝对不是原装屏,是改装的,想问问修过此机的,和手上有此机的朋友,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最起码你知道屏是多大的 你在看排线定义 找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qd141x1lh12

网友:
宏基ACER TravelMate 800液晶屏幕
QD141X1LH12 14寸普分
30针片插
14.1" XGA LCD Display Screen
QD141X1LH12
1024 X 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