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6130刷BIOS后花屏

楼主(2010-01-25):
昨天收到一台HP NX6130的机器,用户刷官网的最新的BIOS后花屏,(之前一切正常),我摸黑刷回原BIOS仍花屏,拆下BIOS,在编程器上重刷,仍旧花屏。晕》》》》》,没了办法,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你也许是动到显卡了了吧?

网友:
肯定不是如客户所说刷的BIOS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再客户联系了一下,确认只是刷了个BIOS,另外我拆机时各个封条都没动过呀。郁闷呀》》》》》本以为这问题很好解决的。

网友:
你刷的BIOS 是客户机子上的老BIOS吗

网友:
这和BIOS有关系吗?应该是显卡啊!

网友:
要是有LOGO,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没有开机LOGO的话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LOGO也是花屏。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下啊  摸黑刷谁知道你刷好没有呢

网友:
肯定动了显卡了,还是把显卡加焊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