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不触发,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1-25):
我这有两片HPDV1000的板子,来时都是不加电,修完之后,裸板插上电之后,充电指示灯亮,开关也有3.3V电压,按开关也能拉低电压,就是不能触发,查主板上没有有短路的地方,这两块板子现在都是一样的毛病,真是太郁闷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指教呢?

网友:
待机供电都满足后...查RTC电路,如还不行就南桥跟EC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后回馈下

网友:
这个机器据说通病就这开机芯片爱坏,不过没遇到过。刚修了一台是进水的机器。可惜客户已经取走了,不然可以帮你量一下。

网友:
EC、SB起震没有?   EC的 148脚有3.3没?  4脚有跳变没?

网友:
EC爱坏。。条件满足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