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1-25):
富士康865PE主板,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下面怎么查

网友:
刷下BIOS,压北桥  CPU座试下  看能过不   还有确定CPU是好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相同的问题,是CPU座,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865PE 我也是脚座修的多, 请楼主试看看应该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