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士康 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0-01-25):
核心电压正常 主供电没有 对地阻值无穷 跑不到线路 内存不过    谁了解这快板 或上个这板图纸 谢谢

网友:
说清楚 电压是多少V  内存复位电压是多少V

网友:
会不会是不上U 没 电压 ?

网友:
富士康的板子

仔细看看内存槽旁边有没有断了的线路

仔细看看吧,应该会有发现的

网友:
你是一代内存还是二代的内存?要按内存的工作条件来查。供电、总线、SPD  查一下。 DDR 总线:91 92应该有3。3V或2。5V电压,SPD 240脚, DD2  总线:119 120  SPD 238 脚。这个板子好烧断线,楼主查下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