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HDA5IPro开机走FF,内存电压不对???

楼主(2010-01-25):
一块磐正的EP-8HDA5IPro的板子,通电就自动开机,开机就走FF,其它的供电都对,就内存的供电不对,才1.8V把场管换了还是一样??没有头绪??

网友:
查管子的控制极电压对不。。是哪个给的。。。还注意哈内存边上有些二极管。。也是容易坏的。。。。
最坏的可能就是有些内存电压是受I/O控制的。。。。要不就只有北桥了。

1。8伏。。。???不要是二代的内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