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GEBV2主板不过LOGO

楼主(2010-01-25):
修到一块INTER845主板,先前被别人修过,拿来时是D1-E9跑乱马,想肯定是BIOSS问题,马上找到相关的BIOSS涮上,可是涮上后能点亮了,新的问题来了,现在跑2827后就不走了,显示在INTER 的LOGO处不动了。。键盘口供电正常的,想是不是南桥的问题?还有就是这板现在开机了卡在那里时点复位珍断卡上复位灯亮一下灭了,可是还是2827没动过。显示器不亮了,可是如果你点关机再开的话可以正常跑到2827,但还是挡在LOGO处,就是过了第一屏显卡信息,(在过显卡时点键盘可以)请高手给个思路。。。今天有空从新涮一个这个板的BIOSS.现在已经好了,另外把图也传上来给大家分享,另外把BIOSS文件也传上来。

网友:
朋友你把声卡网卡关了试一下。

网友:
inter的板最容易坏的就是座子,和I/O。。。你可以手压哈座子看能过不。。。或者试换哈I/O。。。。
碰到过你这种情况。。。一般都是BIOS的跳线。。你查一哈

网友:
BIOS都进不过我怎么去关网卡声卡?

网友:
应该是bios的事 再找一个刷一下

网友:
呵呵呵。。。

我有过一次换晶振解决这种问题的经历,看对你是否有用!

网友:
楼主BIOS写对了吗?应该还是BIOS问题,看清楚BIOS的跳线有没有错,

网友:
主板是INTEL D845GERG2/D845PECE  写的BIOSS是这个板的BIOSS呀
对了,我晶证这换过了,试了还是老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CONFIG跳线是否正常,最主要的就是你得刷原型号的BIOS,你上传的BIOS型号根本不匹配

网友:
CONFIG跳的对的,1-2 我也想可能是我写的BIOSS不对,我又下了个和这板一样的BIOSS,改天有空了再去写一下看看,,,没编程器呀...

网友:
北桥虚焊,加焊一下就OK!

网友:
你都能写BIOS了 ,这点小事还办不了···

网友:
给你一个原板的BIOS,你再刷一下看看。
不过LOGO有没有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应该是 bios   再刷

网友:
以前修过NF4的板,挡在LOGO,为桥坏了

网友:
自己来给自己顶一下,加分了!

网友:
感觉还是BIOS不对,,弄个原装的板BIOS试一下,硬件应 该没有问题。

网友:
座子容易出问题

网友:
把串并口管理芯片屏蔽一下,看会怎样。BIOS针脚虚焊也会如此。

网友:
我不是说都已经修好了吗,现在我正用这板子的电脑上基地呢,怎么还有这么多好心人,多谢了,板子已经修好了,我也上图上来了的呀,怎么还有人没看明白

网友:
是北桥坏了吧!内存没过完

网友:
为何不换个硬盘试试呢?虽然不按套路出牌,但是我修过三块这样的板子,都是换了硬盘后直接进去了,原来那块硬盘装上不行,但装在别的板子上面是好的

网友:
INTEL 主板,得先进CMOS设置一下启动项,要不它不会自动引导的,进不去BIOS的话,清CMOS后可进

网友:
就是BIOS的版本不对,INTEL的板就是那么有趣,要是别的板可能是跑完马不显示,他呢,显示是显示就卡在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