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70不充电 求助

楼主(2010-01-25):
acer 5570  系统中显示充电中,但是一直冲不进去。拔掉电源只用电池开机,电池充电灯闪几下黄灯,应该是电量不足报警。据客户说换电池也事这种情况。
个人怀疑电池电压检测不正常,但是这个检测是怎么进行的呢?充放电芯片?还是其他线路?  将电池插到本上,测1 脚电压12V,2 3脚3.3V  4脚1.8V。5脚是接地的。(不好意思,描述的不清楚。这几个电压是主板插电池的引脚,不是芯片引脚)
如果是充电芯片控制,那应该是下图哪个脚呢?
谢谢了

网友:
能正常显卡充电中的话问题应该不大,建议楼主重点量一下1 2 4 8 12 13 15等脚

网友:
16 脚是接电池的+ 看看有电压吗?  4脚ref1.8 基本上说芯片好的

网友:
感觉1 脚12 有点底

网友:
你可以看下电池芯计数有没有清零?如果供电线路没问题,电池芯换个把计数清零。就OK拉!

网友:
4脚1.8V低了  也应该是3.3V才对

网友:
4脚是检测管理信号 不是进充电芯片了 进了CPU和EC 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