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无CPU电压

楼主(2010-01-25):
收到T23一台,在开机运行当中花屏,有时自动重启。拆下键盘后在运行当中用手轻轻的敲显卡,一会故障便出现了,断定为显卡虚焊。这样的问题再简单不过了,于是打开BGA加焊显卡。加焊后,重新点主板后发现电流跑到0。02,照经验判断应该是缺电压,测量CPU电压没有,供电芯片采用MAX1718,找出了芯片的PDF,查了供电正常,但是2PIN的SDN信号没有,按电路图查找这个电压是由VCC5M经过电阻分压得来的 。而这个电压也经过Q32控制,顺着电路图查找-V CORE ON是由MAX1715的PWRGOOOD经过三极管转换来控制的,顿时明白为什么论坛上有人说L8 L11电感好虚焊,出现没有CPU VCORE的原因了。因为电感虚焊后引起MAX1715的检测信号不正常,PWRGD信号无法发出所以MAX1718的SDN信号被Q32短路到地了,结果把这两个电感加焊后CPU VCORE出来了 ,机器运转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