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17纯平中间横干扰线

楼主(2010-01-25):
现代Q775D17纯平显示器一台,凉开机时,屏中间及中上部分出现密集的横向干扰线,烧一会就好了。其它地方显示均正常,不知是哪的问题,请修过此类故障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能不能排除是行输出的高压放电引起的?检查清除行输出附近沉积的灰尘,CRT管座灰尘,聚焦极引线接入点清洁,高压帽周围清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说的这个地方我已经清理过了

网友:
估计是某个电容失效引起的把

网友:
检查场集成块周围电容漏电或元件开焊。

网友:
检电容有没有鼓包,可能是行输出的滤波电容有干扰

网友:
场块虚焊,焊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