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小影霸5200花屏

楼主(2010-01-25):
昨天修好的显卡已出手,同时客户又丢下快小影霸5200,花屏,测试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42183040
FBA[63:32]         9498408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51681448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请高手帮忙看下,是那两颗坏了

是GPU 虚焊

网友:
GPU这边的控制线路开路了.

网友:
正面上面一颗和背面下面一颗

网友:
显卡正面的2颗。

网友:
建议量显卡旁边的排阻比较准确一点

网友:
有些显卡不能靠经验来判断的,必须自己定位。

网友:
这卡 是反面的 2颗,

网友:
这卡感觉显存坏的可能性不大。。。5200加上这种针脚的显存。。。如果你拿不准是哪一颗。。可直接先全部加焊。。。很多情况都会好。。。这种就是虚焊多。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已经修好了,因为这几天有点别的事,到昨天才开始修他,上机测试,结果变了: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4            0
FBA[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4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少了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怀疑是GPU虚焊,拿了块橡皮,捏住GPU,测试通过,进系统不花,放电影也不花。加焊GPU后,看一晚电影,一切正常,至此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