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F2P怪问题

楼主(2010-01-25):
今天接到SONY PCG6F2P 855 ATI 9700独显的本本,开机电流上到,0。5就上不去了,PCI诊断卡抱A4,按压显卡代码变2P 不知道什么问题,显卡被我做BGA短路,在就不触发了,我定了显卡,现在问问高手换了显卡问题能解决不,在触发上电时个路供电时钟都正常

网友:
如果最初的故障是显卡的话而你又没有扩大故障范围,换上应该会好。不过要说的是,正常情况下加焊不会引起短路的,之所以这样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你加焊的温度太高了,把显卡烤爆了,如果是这样你换新显卡是可要注意温度了,二是你加焊显卡时把它搞移位了,这样的话它应该没坏,拆了重新植球以备后用

网友:
先换了再说吧  维修不要扩大故障  要不越修越烂  基本功很重要啊

网友:
故障以解决,谢谢各位捧场,新的显卡换上开机就来,特发贴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