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IBM T43 跑DA不显

楼主(2010-01-25):
故障现象:电流上到2A,代码跑DA不显
维修过程:
1)查各位高手的维修贴,此代码是显卡与北桥通讯不良
2)查显卡和北桥的所有供电,没有发现异常
3)查显卡的时钟,有正常的波形
4)查32对PCI-E总线,发现北桥背面的C530一端有阻值,一端无穷大,查图纸是显卡AG30空焊
5)加焊显卡,正常跑码显示。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加焊显卡就OK的

网友:
我是加焊后重做。。。还是DA。X300的没这个显卡又重做了一次。。依旧。可能是坏了。。

网友:
虽然故障明显,也好判断,但LZ给出的维修思路很好啊。其实这种问题只要用手压着显卡开下机就知道问题所在了。呵呵

网友:
我认为是南桥空焊,可能是你加焊显卡时刚好南桥也一起受热就好了

网友:
我先压过每个BGA,都没有用的,用风枪加热都没有用,64根就只有一根空焊

网友:
加焊一般还可以,有时不可靠,建议拔了重做。

网友:
在T43的板上。跑DA和4A的比较多。如果是跑4A那么肯定是显卡的问题。但是跑DA只能说多数是显卡的问题。并非一定。。。。希望大家注意这两码间的区别。

网友:
我刚好在修一台,T43 跑4A 显卡是X300的加焊了一下显卡,一通电,南桥烧了。不知有没有跟我有相同糟遇的人。

网友:
楼上的运气不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