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UC384X系列代换问题

楼主(2010-01-25):
从3842到3845之间,哪几个可以不改电路情况下直接互相代换,我不记得在哪看到说数字越后的就能代换前面的,结果我用43换42一通电就

网友:
可以直接代换的~~~3843可以带换3842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有的代换后要求启动电压有改变,最低的为12V,最高的为24V。

网友:
启动电压要求不一样,不能随便代换

网友:
不能互换,42和44是17v启动电压但42频率是100khz,44是50KHZ的,同样43和45也一样启动电压一样但频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