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屏的码片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0-01-25):
有的HP 2210B  12寸机器换屏   显示正常
但是亮度偏低   而且不可调节   灯管已经亮了
换屏前正常   查询资料觉得 是屏上码片问题
可是 我确定不了哪个是码片   。。
是不是一般离屏线接口最近的那个8脚芯片
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一般换上就好了呢
或者会有什么更严重问题   比如烧坏。。。
我不敢贸然下手   知道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码片长得跟MOS管不一样的,长一点扁一点的那个八脚管

网友:
机器修的少,我还没见过这样的故障呀,一般都是换原型号的屏  省事

网友:
8脚芯片,有一边四个脚接地的那个

网友:
8脚的,如果用万用表量的话芯片的1234脚是接地的。有时候7也是接地的。5 6一般是直接到屏线接口,不过个别屏是通过一下1K左右的电阻到屏线接口的6脚7脚。8脚是供电,直接到屏线接口的4脚,不过不同针数的屏线接口可能不太一样

网友:
谢谢  我知道了 直接代换就可以是吧  不会冒烟的吧

网友:
引脚不要装返,肯定没问题

网友:
感谢大家  感谢各位  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