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CQ60

楼主(2010-01-25):
一通电自动开机,电流到1.34A左右,屏幕完全黑屏没显示外接一样.
拆板出来,显卡芯片发烫,一看9几的芯片还没现货,更换芯片后电流总在0.65至0.87徘徊,郁闷了,
测得所有电压均正常.
后重刷BIOS问题解决.
第一次发贴,不知如何组织文字..
刷BIOS

网友:
换了新的芯片吗?换完还要刷BIOS? 搞不到你换下来的旧芯片还是好的吧

网友:
开机没?测复位有没有

网友:
楼上的真不是一般的有材啊。机器都已经亮 了还问有没有复位。不过还真没遇到过换显卡芯片要刷BIOS的,真有点怀疑是不是它原来的显卡没坏,问题就是出现在BIOS上。不过前后电流不一样又没办法解释了。
存疑

网友:
自己也没弄清楚怎么会前会电流不一.没换前芯片发汤

网友:
他是不是把电池插上的开机了,所以,前后电流不一样了/

网友:
楼主发给我这个机器的BIOS 行吗 我正要CQ60BOIS 谢谢 邮箱
542870806@SINA.COM

网友:
[ 显卡芯片发烫,一看9几的芯片还没现货,更换芯片后电流总在0.65至0.87徘徊 ]
请问楼主换了芯片后还有发烫吗?, 是在开机前发烫还是开机后发烫?

网友:
是不是一开始就是BIOS的问题呀

网友:
马碧波
是在官网上直接下载分离就行了.

网友:
修机子就是先软后硬 我的原则 做BGA是逼不得已 烙铁能干的事情最好先干